财富
三菱MR-E-A伺服如何设置脉冲当量的精度啊

楼主(2011-05-26):
三菱MR-E-A伺服如何设置脉冲当量的精度啊

楼主:
是哪个参数

楼主:
大虾快快出现呀~

网友A:
脉冲当量跟丝杆的导程有关,也个电子齿轮比有关。
电子齿轮比可以修改,但我建议用默认值,
如松下的伺服,默认值是10000脉冲/转,编程时用就可以了,不修改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B:
设置 Pr3 分子
Pr4 分母

网友C:
精度的话要把电子齿轮和程序的脉冲数结合考虑。一是设置电子齿轮;二是在程序里设置好让电机转动所需的脉冲数。比如螺距是5MM,减速比是1:1,精度要求是一个脉冲进0.01MM,那么转动一圈所需脉冲是500个那么电子齿轮比是 131072/500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