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请教:在word中先画直线,再画直线两端的小圆,怎样使直线与圆相切?并且两个小圆一样大?

网友A:
在工具里面啊

网友B:
两个圆一样大可以用先复制再粘贴的方法实现,相切可以通过改变直线的方向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圆一样大可以用先复制再粘贴的方法实现,相切可以通过改变直线的方向实现

直线已先画好,位置已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里面啊

老师:请具体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