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Smart700下载线和S7-200的一样吗?

楼主(2011-05-26):
紧急求助,哪位大哥能说说,西门子最新的触摸屏 Smart700,下载用的数据线是S7-200的编程线,连接不上,如何解决
急
急
急

网友A:
一样的
SMART700没用过,但是你屏里的通讯速度,要和线的设置,软件的设置一样。
我现在不用PPI线,拨开关太烦,我用CP5512

网友B:
是的。与200通讯线可以通用(PPI),我现在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做的线(本站上有图纸下载)与TP177A和SMART LINE 700做下载通讯线。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连接不上,如何解决?
还是需要看你编的程序编译时是否存在报警信息。AMART LINE 700屏上电时默认就是传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