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要选择plc定位模块 ????

楼主(2011-05-26):
什么情况下要选择plc定位模块 ????

网友A:
如果你要做定位控制,比如说你购买的PLC只有两组脉冲点而你所要控制的有三轴或更多的时候你就会用到定位模块。
热心助人 是这样的吗 和定位模块相比有没有什么有缺点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在PLC不具备多路脉冲,或要求多轴控制的情况下选用定位模块。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