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求助!

楼主(2011-05-26):
我想对S7-300里面的程序进行一个小的修改,要进行上载和下载。
怎样做才不会把客户的程序弄丢?下载之前一定要对S7-300复位吗?

网友A:
修改之前先用UPLOAD TO STATION将项目整个保存到电脑中,确保出现问题时能够有备份的程序还原回去。
一般现在S7-300的PLC只要不进行在线删除,其程序就不会丢失。
修改完后只需要将修改的程序块传到PLC中将原程序块覆盖即可,不必复位。
下载积分:+3(刘刚华)

网友B:
按楼上做即可
另建议修改前在File里Archive一下 做个备份。
下载积分:+3(刘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