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槽不够宽,导线线经选多大?有0.5一下的导线吗?

楼主(2011-05-26):
想问下各位,国标的导线都有多粗的?我这里全是用的1.0的,连信号线都是,现在线槽很挤,想问下,有0.5以下的信号线吗?要硬线最好,

网友A:
应该有吧 实在没有可以定做 用多心线比较省地儿

网友B:
有0.25的信号控制线。

网友C:
有啊 我都用过

网友D:
1.0以下的常用的有0.3的,0.5的,0.75的,
0.3的一般我们用作柜内485通讯线,0.5的用于PLC的输入输出,0.75做柜内二次回路线和各种信号线。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感谢提供的信息,很详细

网友E:
有啊RVV,0.4,0.3一般都是专做通讯线缆的厂家才做,200米一卷,有的进口的最少1000米一卷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F:
有0.25的

网友G:
0.3的做信号线没问题,我们公司就是用0.3的

网友H:
顶4楼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I: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J:
有8*0.3 8*0.5 20*0.3 20*0.5的多芯线.长距离时很好用.

网友K:
我的经验只用多股软线从来不用单股的硬线

网友L:
有啊,0.5 ,0.75都有的我都用了啊

网友M:
经常使用30*0.3mm的,20*0.3mm的电缆。
控制柜内部电线0.75mm,0.5mm的。

网友N:
信号线硬的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