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请教高手,用FX2N控制步进电机正反的转动量,如何在在三菱触摸屏上用数字值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把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脉冲数量分别传送到PLC的两个数据寄存器里,在触摸屏画面上设置这两个寄存器为【数值显示】就行了。

网友B:
其实直接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数据输入把地址设置为D8140就可以,记住数据类型要选择D  W ord(32位)。我做了N多项目都是这样弄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改变原点位置,调试机床很方便。

网友C:
2楼说的是一个方法,不过楼主要注意指令的应用问题。。使用drvi ,drva指令时,D8140 D8142 能根据方向自动加减。使用像PLSY这样的指令时,D8140 D8142只会累加总的输出脉冲量。需要在程序里稍作处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FX2N不支持  DRVI  和 DRVA 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伊诺尔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自动化设备控制单元的维修,如:线路板,变频器,驱动器,触摸屏,PLC,电源的维修等等!详细资料可查阅网站!  www.szyne.com.cn
方倩:021-34630096/18917309000
技术工程师电话:荣工021-34630096-86、18918570683欢迎来电咨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