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套控制箱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1-05-26):
要求一个开关控制一台5、5KW电机,一个开关控制7、5电机,要求有热保护,按钮带指示灯,配件是自己的要多少钱合适

网友A:
用星三角启动的话大概700块原件费左右吧,加电箱,电线1000差不多。

网友B:
没那么多吧?人工算下来带把件配线三四百了不起了。

网友C:
手工费+附件(电线、线槽等。。。。。)400元够了

QQ:1792595232

网友D:
接触器用西门子3TB43的每个80元,断路器用DZ10814-20A的,每个35元,按钮5元一个,配电箱300×400 60元一个,指示灯5元一个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E:
交流接触器1810。35元一个,指示灯7元一个按钮好点的10几,差的几块钱一个,线槽也是几块一米,接线端子4-5块左右一,断路器十几到20块左右一个,导轨一条3块,电线也是几直块钱一圈,算一下就知道要多少了。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F:
如果是用在空压机上的话,这个配制我担心可能人都跑不掉,更不要说挣钱啦.....
------------------------------------------------
个人看法是这样的:
1. 材料费(视用途而定,要量敌适当从宽)
2.买材料的工时费,车费等
3.售后服务费(不论如何,一定要计划进去一次售后服务的费用进去才可以,除非是有足够的把握能使用三个月以上)
4.制做工时费

网友G:
没多少钱选正泰的吧便宜点质量也还行,西门子,施耐德市场假的太多

网友H:
断路器2个35元,热保护器20元,接触器最好被用人民正泰或德力西的用施耐德或天水213或上海电气的,以施耐德为例LC1 D32...C和LC1 D25...C两个150元够了,灯钮15元,二次线,端子板及辅才算10元,箱有55元的和25元两种,不计人工成本为255-285之间,注意市场价要高10-20个点,人工50-80剩下的要看你经营艺术了,只要变压器容量够大直接启动不是问题

网友I:
300~400元,用国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