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1-05-26):
有两根马达线经过里面,没有拆下来过,看不清楚,是互感器吗,师傅们?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都是飘过?

网友A:
这是电机综合保护器,但是是需要电源的二次保护器件,A1,A2是线圈,和一次回路线圈供用电,95,,96是常闭接点。小功率一般是穿芯测量,大功率是通过互感器转化为0-5A电流测量。
使用效果据说不错,我已经开始选用。热继电器自今年四月低压电器大幅提价后是个很好的替代品,而且电流动作值和动作时间都可调,使用很方便。
我们选用的是用韩国三和技术的TOBE。

网友B:
e二楼正解

楼主:
我想也是,但是他工作的时候NC字母不通呢?A1.A2是这保护器的工作线圈节点吗?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