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各位大侠帮忙,FX2N

楼主(2011-05-26):
为何我的FX2N COM与Y之间有电阻,通电进去有输出呢?这个是不是坏了。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继电器的坏了
晶体管的Y和COM间是三极管所以测量有电阻,如果你加了220VAC电压,原来没坏,现在恭喜你坏了。如果你加的是24VDC电压,那么就要看里面的程序如何了。

楼主:
谢谢大哥!是晶体管的。我加的是交流110V接触器用,还有交流24V指示灯用,一个启动停止程序。是不是所有晶体管的PLC都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A:
晶体管的只能用在直流回路中,并且电压应该不超过24V的直流回路。

楼主:
是不是全部坏了,还是接那个点那个点就坏呢?我刚刚自学PLC,谢谢指教!

网友A:
没全坏,你接哪个点那个点坏(你可以接24V小继电器看看,可能会没坏)

楼主:
大哥,请问要分正负极吗?com接正还是接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