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图中这段指令,我知道是寻址DB1000.
但不知道DW#16#84000000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必须加这个数?不加不行吗?
感谢高手解惑。

网友A:
我也在学习中,POINTER指针中,84是指DB

网友B:
指针指令有过一点研究。
间接寻址有存储器间接寻址,有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又分区域内间接寻址和区域间间接寻址。
存储器,也就是一个32位的双字节的数据存储单元。例如MD0,DB1.DBD0等等。当然对应定时器T,计数器C单字也行。
寄存器,也就是AR1,AR2这样的地址存储单元。
对于我们常见的I,Q,M,DB标识符实际在PLC是由相应的数据区对应的。
I   对应DW#16#81000000
Q对应DW#16#82000000
M对应DW#16#83000000
DB区对应DW#16#84000000

带地址标识的存储器存储     L        P#M0.0
                                                     T        MD4

不带地址标识的存储器存储   L        P#0.0
                                                      T        MD4
存储器

带地址标识的寄存器存储     L        P#M0.0
                                                      Lar1

不带地址标识的寄存器存储   L        P#0.0
                                                      Lar1
通过上面的比较应该比较明显的看出他们的区别。
由于 后面 L   DBW[AR1,P#0.0]   实际已经有地址标识DB了,所以之前的可以不用。

当然如果前面用了DW#16#84000000
                         则     L   DBW[AR1,P#0.0] 和 L   W[AR1,P#0.0] 其实是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指令有过一点研究。
间接寻址有存储器间接寻址,有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又分区域内间接寻址和区域间间接寻址。
存储器,也就是一个32位的双字节的数据存储单元。例如MD0,DB1.DBD0等等。当然对应定时器T,计数器C单字也行。
寄存器,也就是AR1,AR2这样的地址存储单元。
对于我们常见的I,Q,M,DB标识符实际在PLC是由相应的数据区对应的。

谢谢,后来我自己查到了相关资料,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