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解OMRON问题

楼主(2011-05-27):
我是用“CX-Programmer7.3免费版PLC编程软件”写的梯形图。但一编译时就会出错,
TIM
老是红色

网友A:
OMRON有的PLC类型是需要写T的
你看下这个贴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4007&page=1#1028834

楼主:
里面的TIM一直是红色的。哪位大侠支援下?

网友B:
定时器的指令,不同的系列,具体指令有差别的,例如,有的是TIME,有的是TIM,有的是T,或者输入的时间常数有问题。你可以看看软件自带的指令帮助。

网友C:
OMRON类型PLC触点写T,定时器写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