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PLC指令D1010Z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7):
请教三菱Q系列PLC指令D1010Z0是什么意思,和D1010是什么关系?和Z0又是什么关系?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Z寻址寄存器
D1010Z0=D(1010+Z0的值)
也就是说Z0=0 ,D1010Z0=D1010
....
Z0=100 , D1010Z0=D1110
下载积分:+1(小冯同学)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老大太热心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B:
也叫变址寻址,Z:变址寄存器

网友C:
这种贴好 用处大 很有帮助

网友D:
Z0是一个指针

网友E:
学习了。用处大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