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7):
小弟公司有一台机  触摸屏是用的海泰克WPS1711的  PLC用的是FX1N的  机器用一会后屏的右上角出现一个问号  设定的时间全部变了  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问题  ?是屏有问题还是PL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屏里上载的画面资料为什么在电脑上显示不了 ?但可以下了另一台屏上 。有什么办法能在电脑上编画面?

网友A:
引用楼主小徒弟于2011-05-27 13:33发表的 请教海泰克问题 :
小弟公司有一台机  触摸屏是用的海泰克WPS1711的  PLC用的是FX1N的  机器用一会后屏的右上角出现一个问号  设定的时间全部变了  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问题  ?是屏有问题还是PL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屏里上载的画面资料为什么在电脑上显示不了 ?但可以下了另一台屏上 。有什么办法能在电脑上编画面?

屏中上载的项目只能用于向同型号的屏下载,不可用于重新编辑。

只有6000系列开始才支持重编辑。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问题还是有  设定值全变    高手指教这是什么问题?屏我换过了  还有!

网友B:
出来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