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7):
1.我用HSC0的10模式,来计数AB相脉冲,我用状态表监控HSC0的数值不断变化,可是SMD38当前计数值怎么没变化?

2.当前的计数值在哪个寄存器里?怎么取出来?

3.设定值是6000,计数值到6000后产生中断,这个没问题,但是编码器转动时,HSC0还会计数。怎么写程序就可以实现计数到6000后,在中断里HSC0里面的当前值马上清零,旋转编码器旋转时,还不会计数。等再启动时才开始计数,就是说到6000后怎么清掉HSC0的值。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

网友A:
1.我用HSC0的10模式,来计数AB相脉冲,我用状态表监控HSC0的数值不断变化,可是SMD38当前计数值怎么没变化?

HSC0中记录的才是你理解的“当前计数值”。SMD38中的当前值是指执行一定的指令时将HC0的当前值改为SMD38中的值。
2.当前的计数值在哪个寄存器里?怎么取出来?

当前的计数值就在HC0中,直接MOVE到某个寄存器中就可使用,或者直接使用HC0;
3.设定值是6000,计数值到6000后产生中断,这个没问题,但是编码器转动时,HSC0还会计数。怎么写程序就可以实现计数到6000后,在中断里HSC0里面的当前值马上清零,旋转编码器旋转时,还不会计数。等再启动时才开始计数,就是说到6000后怎么清掉HSC0的值。

  • 下载积分:+2(wsir123) 非常详细!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slok) 感谢分享

网友B:
    1.不能直接监视SMD38的值;
    2.想要读取HSC0的当前值可以在程序里直接双字寻址HC0,也可以用MOV_DW指令传送到一个双字寄存器地址;
    3.可能是在中端程序里设置的HSC0参数不正确,或者设置玩参数并将当前值清零后没有再次调用HSC指令启用高速计数器,请楼主查查看!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版主、高手大聚会,要是天天这样,我该请假来这儿向老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D:
    1.不能直接监视SMD38的值;
    2.想要读取HSC0的当前值可以在程序里直接双字寻址HC0,也可以用MOV_DW指令传送到一个双字寄存器地址;
    3.可能是在中端程序里设置的HSC0参数不正确,或者设置玩参数并将当前值清零后没有再次调用HSC指令启用高速计数器,请楼主查查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中断程序这样写,可以马上清除当前计数值,关闭HSC1,即使旋转编码器动作也不计数。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