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11-05-27):
我在自动运行程序中使用y1 与y2 在手动中再次使用y1 y2 是不是双线圈?是的话应该怎么避免?怎么编程 请大家解惑

网友A:
是
用M中转,例如自动中M1,M2,手动中M3,M4,然后M1,M3并联OUT Y1, M2,M4并联OUT Y2

网友B:
按正规写程序时.Y1 Y2做为线圈时只能用一次,做为触点可用N次.三菱的可以输出双线圈,但不能同时驱动.在STL中可用N次都行.如想用一次时,Y1 Y2分别用二个内部继电器代替,在在将二个内部继电器并联输出Y1 Y2.也就是进行中间转换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今天老师的心情都好,解释的多清楚啊,高手就不一样,我顶一个。

网友D(2011-07-01):
用跳转指令来实现手自动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