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H0U系列通讯线有问,

楼主(2011-05-27):
现厂里有一设备,PLC是深圳汇川的,下载口是485, 我用了一条USB转232的线,再加一条西门子PPI线,,,485接两根线,3跟8,然后接到汇川PLC上面,通讯口参数都设了,还是通讯不上,软件是用三菱的(这个打汇川客服电话问的),,,几个版本都试了,都是不行,,请教下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是线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汇川用三凌编程线

楼主:
楼上的要用什么型号了,,H1U,H2U通讯口就是422的,三菱的也是422的,但H0U通讯口是485的吖,,,,

网友B:
用GP软件 232转485 232侧7-8脚 短接 4-6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