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高手在编写GX Developer程序时一行写不下怎么办,如何换行?

楼主(2011-05-27):
请教高手我在用GX Developer编写程序时一行写不下怎么办?如何换行?急急急

网友A:
继续在一行的最后面写指令,它会自动换行,并用连接符表示是接上一行的。

网友B:
自动换行,,,,,,,,,,

网友C:
一直写就可以了,一行写不下会自动另起一行的!

网友D:
别理它,照样编你的程序,当你编译时就自动变成一行了

楼主:
多谢了,但我用的是GX Developer7.0的,好像不行。

网友E:
这个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