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MR问题

楼主(2011-05-27):
FX1N40MR说是漏型, 那输入端的COM是正还是负? COM怎样与外接电源相接? 选择NPN还是PNP 的接近开关?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输入端的COM是负极,选择NPN接近开关,
具体请参考FX1N使用手册
谢谢!!!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