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1-05-27):
请问站内有CPM1A数据线可以自己做的图,它连接电脑的那端是不是标准的RS232C口,像CPM2A自带的D型9孔口

网友A(2011-07-04):
威望这么高,应该不是问题,这个接头用的不普遍,不如直接买一条.

网友B:
CPM1A到计算机通讯电缆图纸确认能用

网友C:
自己做过 那个线不好做。。。。。最难的是买不到那种20针的插头

网友D:
就是这个插头难买,而且就算不容易买到了,也常常接触不好,还不如买一根。

网友E(2011-08-03):
这种接并不好买,还不如买一条

网友F(2011-10-31):
确实不如买,我制作了两条线,串口倒是都可以用,但是不能接USB转串口。接了就没法连接。

网友G:
买根根做一根价值差不多的

网友H:
深圳精诚自动化 价格便宜...淘宝网址: happyboy820.taobao.com/

网友I:
那种接头在淘宝上有卖,要25一个,卖家好像是台州的

网友J(2012-03-27):
谁说不能接usb转232串口啊,只是那个R100K的电阻不能接,不接就能用我现在就在用

楼主:
还是自己由编程口反面焊线出来做成D型接口,配上文本用,也还正常用起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