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2011-05-27):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多大的电线(铜,铝)能带多大的功率。电压(220V,380V),公式是怎么算的呀?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实际上有很复杂,铜铝电缆的单位负载电流在线径变大的同时是不断变小的。比如1.5平方的铜线可以最大负载8A以上,但是240平方的电缆负载一般不要求超过500A,甚至恶劣环境下要低于400A。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最好看看手册。除此之外,电缆的负载电流与安装使用环境和铺设方法大有关系,使用的电流系数相差很大。比如同等线径下架空铺设比地埋铺设的线径可以小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太好回答的,牵扯比较复杂。
220V电压的情况下1KW的负载大约有5A电流,380V的电压下1KW的负载大约有2A的电流,注意这是经验计算,不是标准方法,只是通常简单情况下模糊计算罢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
    谢谢,我找本手册好好学一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B:
    国标铜线一个平方大概4-6A
    国标铝线一个平方大概3-5A,一个KW对应的电流大概2个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