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step7 v5.4为什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1-05-27):
[upload=1] 电脑系统是XP Professional SP2,安装是总是提示重启电脑,但是重启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处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搜索一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7664.html

网友B:
只要先完整的安装完SQL Server 2005, 即可以了, 如果系统里有其他的sql2003 等数据库 文件就可能不行, 要不就先重新安装xp系统,再安装SQL SERVER 2005 后开始安装step 7v5.4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