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1-05-27):
今天看了个空压机,空开一合就掉,合不上,接触器是新换的,空开也是好的,控制回路也没错,问下是不是电机烧了

网友A:
如果以前是用这个开关,没问题的吧,那肯定是电机有问题 。

楼主:
不接电机时,空开可以合上,而且下面的电压正常

网友B:
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大,选高分断断路器 DZ47-63/3P有C型(瞬间脱扣是额定的7-10倍)D型(动力型)是10-14倍,选小了过不了启动关,另外负载有短路也瞬间跳

楼主:
空开以前好使

网友C:
电机好坏你可以量,不过空压机到压停机有个放气机构可以减轻启动负载,你参考一下

网友D:
电源,空开,线路,电机,就这四点,挨个查吧,排除法

楼主:
问下接触器如果选小了,应该可以启动起来转一会吧,

网友E:
空压机的止回阀是不是坏了,起动时带了负载电流过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