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系统中的绝对伺服编码器坏了,拆出去时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楼主(2011-05-27):
发那科数控系统中的绝对伺服编码器坏了,拆出去时具体要做哪些工作?特别注意些问题?(这是我在一个工厂入厂测试的考题)。望同行给予支持。帮解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编码器损坏是不能随意拆卸的,因为它在电机轴的位置是由专用仪器下测定的。否则,拆下就会报警。麻烦大了。

网友B:
可以拆可以换的啊,我们公司N多FANUC设备,编码器坏了都是自己更换的

楼主:
您好拆出来装回去要做哪些工作?我真的不懂。但我知道随便拆是不行的。

网友C:
有的设备拆了再安装需要用软件调回原点位置

网友D:
如果机械可以动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移动到机械原点/然后再拆/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修好编码器再装上时可以重新设定这个点为原点/编码器上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箭头/在拆的时候你要慢慢的拿出来/要看清楚箭头的方向/装的时候方向跟原来方向一样就好了/

网友E:
编码器上有原点信号的

网友F:
编码器坏可以拆的,就是要做原点复位就好了

网友F:
是对没有机械原点的情况下

网友F:
是在1815和1321里的两个地方设定下就OK
下载积分:+3(王诚侃)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帮助!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