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 关于 三菱伺服 检测扭矩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想用 三菱伺服 检测扭矩 被测的工件 扭矩的公差在 6-----9n/m 是ok的 不到超出ng
问 可达到吗? 精度上有没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只能上扭矩传感器了
QQ 6024 52611

楼主:
1。。通过检测伺服电机的电流 来运算出 相应的扭矩力 是不是有很大的衰减
2。。电机还要做一个高速的运行 1000转/min
有旁友 做过吗
?
QQ 6024 52611

网友A:
阿斯顿请问

楼主:
QQ 6024 52611

楼主:
怎么回事 不是挺火的论坛么 到处广告呢
QQ 6024 52611

网友B:
强烈建议版主踢出那些做广告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检测电机的扭矩

网友D:
到目前还没听说这样的控制方式,特别是在高速旋转的时候难以实现,不过可以试试在快要拧紧的时候用低速,或许可以控制扭矩。

楼主:
不是控制 是 检测电流 也就是电机的负荷 在推算 扭力~
QQ 6024 52611

网友E:
好像是靠转速来反应扭力的吧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G:
我也来学学怎么检测,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H:
可以做到??学习学习

网友I:
这个不现实的,虽然电机电流和扭矩输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不是线性的而且不是绝对规律的,不能用它来检测扭矩。要使用扭矩传感器,我们生产线上有这样的设备,是三菱伺服或者西门子的伺服带动旋转,但是用扭矩传感器来检测扭矩值。

楼主:
可是 我这 的 fanuc的 轴承压入设备 就是依靠这个原理 来做的
QQ 6024 5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