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Wincc flexible 做好触摸屏画面下载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楼主(2011-05-27):
Wincc flexible 做好TP-170B触摸屏画面下载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如何操作?(进厂应聘机电高级工程师被考的题,因我在这方面只是仿真,求同行给予帮助)

网友A:
1.先准备一条下载线,并将之连接电脑和触摸屏;
2.再准备一台DC24V电源,将正极连接到触摸屏电源L+端,将负极连接到触摸屏M端;
3.将触摸屏电源接通,出现启动等待画面时点击“Transfer”按钮,启动传送;
4.点击Wincc fiexible中的传送按钮,设置好端口、波特率后点击“传送”,就可以将程序传送到触摸屏!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补充一点楼上 说的 下载前 要将触摸屏的IP地址 与电脑的IP地址 设置好 不然下载不成功 一般第一次下载要进行OS更新
下载积分:+2(王诚侃)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