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1-05-27):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们,仿真器跟PLC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语句指令:
LD  >=  D0  K2995    与   LD  >=   K2995    D0    有什么区别?
我仿真的时候 LD  >=  K2995  D0   就不执行或者是错误了。
还有双线圈,是特意写的。在仿真时候就是没有输出。
yanzhi2008

网友A:
LD  >=  D0  K2995 是D0大于或等于K2995时导通, LD  >=   K2995    D0    是K2995大于或等于D0是导通,仿真只是对初学者,步数大点的程序根本不必要,写好了上机调试。
  •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liuliangdt) 热心助人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  D0  K2995 是D0大于或等于K2995时导通, LD  >=   K2995    D0    是K2995大于或等于D0是导通,仿真只是对初学者,步数大点的程序根本不必要,写好了上机调试。

    写好就仿真运行一下,上机时心理也塌实点吗?
    谢谢你,哥。

网友B:
    仿真器好多指令都不支持

网友C:
    还是上机试吧!

网友D:
    仿真器有些功能仿真不了。。。

网友E(2012-02-26):
    有些指令,仿真器模拟不了,但对于(能够仿真的指令)的初步学习还是可以的;
    双线圈,可能需看最终输出是什么状态。

网友F:
    简单的程序是可以的仿真的,复杂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G:
    模拟量肯定不能仿真;功能指令有些也不能仿真

网友H:
    仿真适合初学者

网友I:
    现在还用仿真器???用单片机习惯了吧!写好程序直接仿真软件仿真运行调试,或者直接写入下位机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J:
    学习了,我误以为仿真器和仿真软件一样了,仿真软件还行吧?

网友K:
三菱的仿真器比西门子的还差,相比较好的只有OMRON的了

网友L:
现在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