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位?数据位?流控?奇偶校验?不明白。。。

楼主(2011-05-28):
小弟做远程控制,经常配置组态王,DTU要用到这些数据,可是一直都不明白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不同的情况下该如何选择,请高手指点

楼主:
厄。。。。是不是人这个问题问在太菜了?怎么都没人搭理呢。。。。。

网友A:
经常配置组态王, 还不知道这些问题。
因为都采用一个参数,没研究过,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