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加密和解密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通常PLC设定密码后是在读程式的时候会提示输入密码,没有密码则无法读取程式。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程式读出来了,而且都可以监控,但是我要在线修改的时候却修改不了,提示我没有权限,需要密码。呵呵,所以我想问问想这样的情况的密码该怎么样设定呢?我都不知道这种加密该怎么样设定。而且有什么破解方法没有?敬请达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怎么提示的。

网友B:
可能要麻烦你提供一下截图
不然没办法想像
最好连程式都附上来

网友C: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工控组态

网友D:
有这种情况?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E:
密码分A大头.B大头.C大头分别三种权限
哦,这三种密码分别该怎么设定呢?请指教!我的QQ617308299

网友F:
在本论坛下一个解密软件,里面有密码清除功能和加密功能的
大哥,有没有A系列的或者是Q系列的。有的话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617308299@qq.com

网友G:
用解密软件处理吧。

网友H:
用解密软件呀!很好用的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I(2011-08-09):
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