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带位置反馈的比例溢流阀

楼主(2011-05-28):
有谁用过博世带位置反馈的比例溢流阀,比例流量.用plc3控制。具体用法给以说明。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1-12-12):
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A:
你不会搞错吧,用过压力控制的。还没听说位置来控制此阀的。跟你学习了。

网友B:
l 楼主的意思根据你的控制对象所处位置亮来控制比例溢流阀的开度吧,这个设计理念比较特殊,但如果楼主精通位置控制的话就不在话下了,脉冲来控制比例溢流阀的电机转动角度,这样的话好像要两路脉冲输出才可以吧,一路控制你所控制的位置对象,一路控制你的比例溢流阀。楼主你看是否?

网友B:
还有,个人理解。你的这个位置反馈是比例溢流阀电机旋转角度的位置反馈吧,那他可能带有编码器之类的脉冲输出吧。或者的带模拟量输出反馈。你可以根据模拟量的输出来控制其他外围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