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那位高手指教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样计算泵速

楼主(2011-05-28):
下面这些程序是计算泵速,是以每分钟多少转的,我的理解都是以时间单位测到的脉冲数再计算的,下面好像没看到什么时间的,请高手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
上面只是图片,如有要求可以把程序上传的

网友A:
上程序...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奶奶,终于搞定这程序了,大概意思就是先通过一个PTO定时输出,高速计数器每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后产生中断,中断后当前值减去上一次中断的的计数值,1分钟时间除于这次收到脉冲信号的时间值=每分钟可以接到的脉冲数,也可以说是转速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的梯形图?我 见过啊?

网友C:
200的程序…每秒收到的脉冲乘以60…不就是1分钟多少脉冲了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都是高手啊!小弟拜谢!

楼主:
乘以60以后你想把转速提升上去只能是60、120、180这样加上去的,上面的程序可以看起来2转2转这样加上去的,计算效果不一样

网友E:
楼主哇,这个不是很准的要用中断做!

网友F:
那算出来不是rpm/min

楼主:
这个是先计算每个脉冲的宽度啊,比如接收的脉冲的宽度比如是1MS,就是1MS可以接到一个脉冲,那你说那一分钟有多少转呢,也许下一个脉冲的宽度为2MS,除一下误差也不会差到那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