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 380V vs220v ,220v的三相电机,有什么办法可以用380v供电

楼主(2011-05-28):
如题,请问各位,松下220v三相电机想用380v供电,除了加变频器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设计成220v三相的,这样不就是要用户一定要用变频器吗?

网友A:
三相抽头交流电机基本都可以支持220/380,注意接法就可以正常使用。伺服电机不可以乱接。

网友B:
有这种标示的 380vac/220vac 星型/ 三角形的就可以。
意思就是:星型接法的时候对应380vac,三角形接法的时候对应的220vac
这个应该是常识了吧?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有这种标示的 380vac/220vac 星型/ 三角形的就可以。
意思就是:星型接法的时候对应380vac,三角形接法的时候对应的220vac
这个应该是常识了吧?
支持楼主说的。

网友D:
支持楼主的说法,其实用国货就可以了

网友E:
版主说得对如果这个电机是是三角形接法用在三相220V上面可以接成Y形接法用三相380V的电源。

楼主:
各位大哥,要是六个接线柱,我就问这样的问题了...
他们的电机就U,V,W三条线从电机里出来啊!!!!另外两条蓝线,是热保护的!上次热保护没接,烧过一个了。
再说了,就算我缺常识,各位请耐心点。好心帮人,但是话伤人也不好。感谢各位了。
供应商提出:1,加变频器;2,用变压器;
那玩意就25W啊,功率太小了。
我非常不解,这电机干嘛要弄成220V三相的?也就是说我除了加变频器,变压器就没辙了?我恨这样的非标设备

网友E:
还是直接加变频器吧,如果想省钱加一个点容改成单相电机得了(要看负载重不重,不然容易烧毁电机)

楼主:
教训啊,以后千万要注意!!
非标设备选用一定要谨慎。我其实不想用日系产品。日本人的东西水分也很大,像,电子元件,他们的东西标称值偏高,而且人家还有道理,我们执行的是自己的标准。

网友F:
25W的?难道是 三相的?真浪费,我好像听说过有三相自耦调压器,功率选小点的,很便宜的,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也行啊,用变频器成本高,不可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俺以前没出道之前修过电机, 拿去叫修电机师傅改装吧,这样划算,要不了多少钱两三百就告定

网友H:
任意三线中的一条线加个1uF电容,另两条直接接上220V,电容的另出线并到220V的输入线中的一条,改成单相220V运行,要改转向时就把电容的出线改接到输入线的另外一条.试试看吧

网友I:
其实并不是三相就一定是380V有的国家标准三相就是220V,还有的是三相110V,所以那些有可能是做出口的!用一个三相变压器就搞定了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QQ32135553

网友J:
日本的电压是三相220vac 60hz的制式 单相是100vac/60hz

网友J:
加三个40w的电阻或灯泡试一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K:
改单相电机吧,哪么小的功率,负载不会大哪里去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10楼和11楼,关于电机改造和串电容改两厢运行的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吗?最好有关于原理或是经验计算之类的资料提供。
邮箱:
240051256@qq.com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G:
至于资料吗?我没有,我以前看过我师父帮别人单相改三相,是有书做参照的,根据定子的铁心长度,线槽数

网友G:
其实才60W,改个380V三相要不了多少钱,我初步估计就是两百块,若加个电容改单相电机也是可以的,只要能满足拖动需求,

网友G:
帮你问了一下,改一写,才八十块钱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