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触摸屏画面切换的密码怎样设置

楼主(2011-05-28):
三菱触摸屏画面切换的密码怎样设置,比如说我要按下触摸键以后输入密码才能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有谁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急着要用,谢谢!

网友A:
画面属性 →安全等级

网友B:
进来溜溜,学习学习

网友C:
怎么罢密码舍进去呢

网友D:
我用過的方法:在屏里做一個密碼設置畫面,再到PLC寫程式轉換畫面。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E:
简单、好记、天天看得见

网友F(2011-08-02):
我也在找,寻求大虾

网友F:
高手指点

网友G:
设置画面等级。

网友H:
看三菱的触摸屏画面设计手册,里面有一个安全的设定,里面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I:
还是在plc里面做一个比较跳转画面操作起来方便些

网友J:
高手可以用脚本来实现密码切换。
这里说个简单通用的方法:
1.打开要切换到的画面属性,变更“安全等级”(1-15),如1;
2.打开环境设置中的安全等级,根据需要选择‘密码认证’或‘操作员认证’。这里选“密码认证”;
3.然后,在“安全等级软元件”处输入一个软元件(未被使用的);
4.最后,在安全等级密码下选择与第一步输入的安全等级序列,在后面输入自己的密码。这里要选1序列。
这样就完成了,希望有用。

网友K(2011-10-04):
看手册就行

网友K:
在屏里做一個密碼設置畫面

网友K:
找,寻求大虾

网友L:


网友M:
置画面等级 不好玩 按一下屏 换一个密码才好玩

网友N(2011-11-10):
设置画面的安全等级和设置plc密码来切换画面都可以,我个人比较倾向设置画面属性的安全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