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如题,本人对西门子PLC还有大量不懂之处
请高手指点!看不清楚图片可打开CAD附件

附件: 接线.rar (351 K) 下载次数:138

网友A:
看来是通过检测电阻值来判断接通,断开和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通过检测电阻值来判断接通,断开和断路

谢谢你,我想知道的正是如何通过检测电阻值来判断正常的接通和断线时的状况?
只知道接模拟电流和电压信号的情况,这种模拟量模块接电阻的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B:
模拟量模块接电阻  是把电阻转化成一定的电压或电流的固定值 然后根据需要在程序里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相应的控制,来达到目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的变频或恒压或 恒温控制.不知说得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 下载积分:+1(xiao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没有高手来指点指点啊,期盼中!谢谢!
    (注:图中1K5是一个中间继电器,其触电在其他回路中)
    主要是想搞懂如何检测断线和正常情况下按钮或开关闭合(此时即把并接的电阻进行了短路)的输出情况

楼主:
    期待有新的回复,谢谢!

楼主:
    请高手来继续指点!有木有?

网友C:
    关于模拟量模块本身有断线检测功能,所以西门子推荐未使用的通道用短线连接。
    关于数字量(开关量)你可以运用反逻辑方式检测线路断线。即将常开触点变更为常闭触点,程序中做相应的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模拟量模块本身有断线检测功能,所以西门子推荐未使用的通道用短线连接。
    关于数字量(开关量)你可以运用反逻辑方式检测线路断线。即将常开触点变更为常闭触点,程序中做相应的报警信息。

    关于数字量的,断线检测就无意义了,闭合是一种状态,触点正常断开也是一种状态(断线时也如此,此时好像根本不能区分是正常情况下的断开还是接线本身故障断开了,因为对PLC的输入点来讲,它都是断开的)这里不做讨论。

    所以还是想西门子的高手能给我不吝指点图示按电压模拟量接入的方式情况下的断线检测功能,此时电阻阻值的选取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谢谢!另外我想特别说明的这里的断线是指和开关并联的电阻这一共同的电路一起断线,诚如上,若是仅指开关这一条支路处的断线,那么也同上面所说,也是根本不能判断是系统正常工作时的开关处于断开状态,还是开关接线的断开。

网友C:
    这个其实比较容易理解。
    在程序中可以进行数值的比较,电压模拟量接入的方式情况下的断线检测功能,如果出现断线的状态时,此值为“0”V,则判断为断线。正常时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值(视电阻器的阻值大小)。当等于电源电压时,则判断为按钮被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比较容易理解。
    在程序中可以进行数值的比较,电压模拟量接入的方式情况下的断线检测功能,如果出现断线的状态时,此值为“0”V,则判断为断线。正常时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值(视电阻器的阻值大小)。当等于电源电压时,则判断为按钮被按下。

    十分感谢!!

网友D: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