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问题的求助,急

楼主(2011-05-28):
请问,三菱PLC浮点运算的结果,怎么在文本上显示出来,

楼主:
D6是浮点运算结果,文本设D6,但不能显示2.38,

网友A:
具体是什么事。没看明白。结果不是已经显示了。。。

网友B:
文本里设置D6是1位整数3位小数,在把它设置成数据显示就行了。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文本?

楼主:
这是文本,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
你把那个9改成 1, 0改成3就行了 ,就是那个【显示】下边的。 ,

楼主:
改了没有用的,应该在程序里D6再转换一下,但怎么转换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寄存器个数也要改4吧

网友B:
模式改成【有符号】试了吗

网友C:
D6是实数,转换成整数试一试吧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D:
台达的寄存器我试过,寄存不了小数点,也不知乍回事,请教高手?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E:
可能要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我之前有印象看过,再说这里没有二进制浮点数。

网友E:
你看看这个。
yanzhi2008

网友F:
将K400改为K4,再转换成整数,文本显示设为两位小数,试一下。

网友E:
在这里转换成整型应该不行,小数点以后就没有了。

网友G:
先把D6的值乘以1000,再转换为整数就可以了,在文本画面里整数位数选择1,小数位数选择3即可!

网友H:
  你把那个9改成 3, 0改成2就行了 ,就是那个【显示】下边的。
最好把2.38*100/100 在程序里先做好,

网友I:
选中有符号数试一下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J:
学学一下浮点运算。

网友K:
的是个是个帅哥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L:
支持18 楼
类型不同如何显示?文本不支持,肯定要转换。

网友M:
寄存器个数改为2个就行了

网友N:
好像不用做浮点转换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先把D6的值乘以1000,再转换为整数就可以了,在文本画面里整数位数选择1,小数位数选择3即可!
确实应该这样,文本不支持浮点数。

网友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