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浮点问题,

楼主(2011-05-28):
D6是浮点运算结果,但在文本里不能显示数值,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指令 INT 转换 不过只有整数位,你想要取小数位的。程序能编写。但是比较繁琐的。建议你用整数乘以100,或1000编写。显示的时候除以100或1000

网友A:
不能做运算的触摸屏。可以使用余数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