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运行中是否可以用监视模式监视运行状态

楼主(2011-05-28):
我是PLC的新手,各位编程前辈,三菱的PLC如果出现不正常现象,可以边运行边监视运行状态吗?

楼主:
我指的用编程软件监视

楼主:
假如不知道是程序出现问题还是外部硬件信号给定问题,可以用编程软件监视运行状态 ,边运行边监视,可以吗?可以找到问题的原因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按F3健即可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C:
三菱的PLC如果出现不正常现象,内问题一般是程序自诊断时出错是不能运行的并有报警,外问题是硬件,难查问题时都是用监视模式监视运行状态来排除故障的

网友D:
绝对可以。

网友E:
我都系用这个来调试新程序的哦

网友F:
当然可以的

网友G:
软件监控不是万能的,有的状态是显示不出来的。自己摸索就知道了

网友H:
可以将你原来备份的程式写入PLC看是不是程式的问题!在确定是不是外部输入元件有问题

网友I:
可以的用快捷键选也可以,在菜单里现在运行写入模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