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L 参数设定

楼主(2011-05-28):
MD204L 参数设定,我的所有的延时及计数的寄存器D的数值,我同PLC连接以后,修改了数值后,只要一关电,刚设的数就全部变为0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急!!!

网友A:
应该是你PLC的设置问题,看看你那些寄存器是否有使用断电保持型的。

网友B:
1楼兄弟正解,应该使用断电保持型寄存器。FX1S系列是D128-D255

楼主:
谢谢,我后来找到了,是的,兄弟说的没错。我转换PLC类型时,忘记看寄存器D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