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新安装一台袋装水泥计数器,用了一个月,老是故障报警,查看说明书说是光电开关出现故障了。光电开关是:E3F-5DN2 ,NPN型常闭,对射型的,距离5M(使用时才1M距离),换了一只新的,没用多久,也是报警了,报警时,发现光电开关接收器的红色指示灯在袋装水泥挡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时在闪动,按理应该是灭的。去搞搞,光电开关又好用一下,不知是光电开关本身有问题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请教各位了,我是第一次用光电开关,没有一点经验啊。如果是光电开关的质量有问题,可换了三只了,几乎都这样,不会是厂家发的都是劣质产品吧。有没有好的产品?

网友A:
可以调整光电开关的精确度呀

网友B:
兄弟国产光电开关没有一个号的,换进口的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C:
尼龙袋子是白色的吧。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D:
是不是灰尘

网友E:
把光调强点  实在不行再光电开关口加一个气管吹灰  国产的再不行两月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你这个问题简单。第一,因为你的光电是对射型的,所以你先要把两个光电对准,不然的话光线反射太弱的话容易造成误动作。第二,把光电强度调大。不过我看你这个问题就是光电没有对准好导致的问题。

网友G:
把对射光调整好,灰尘也会影响。

网友H:
更换质量好点的光电开关吧

网友I:
我也是维护袋装水泥设备的,光电开关我用的是欧姆龙的,3米得。这个问题也经常碰到。开始采用换的方式,后来发现光电对不准引起报警,需经常校正的。

网友J:
光电开关老式不稳定要改进呀,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动一动脑筋土方法也许就能解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哥的指教。光电开关应该是对准的,我是校正过的。对于灰尘,是经常清的,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没对准,它应该指示灯不亮才对,它却是闪的。

网友K:
水泥生产线应当灰尘很大,建议选一款适合在环境大的情况下能用的电眼,比如SICK的,劳易测的,选进口

网友L:
调整光电开关

网友M:
对射式光电开关对射偏移角度应该是2-20°。你的光电开关是不是安装在有抖动的地方,位置偏移啦?

网友N:
我认为是粉尘的污染遮挡光线,另外还有机械振动造成发射和接收偏移。

网友O:
光电的光亮强度还可以调吗

网友P:
估计是安装的问题,多数是位置不理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