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USB-RS232与通信问题

楼主(2011-05-28):
现在我换了新电脑没有232接口了,我搞了根USB-RS232串连但是不行,是不是还要装什么驱动呀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当然要安装驱动,买数据线的时候一般都驱动光盘

网友B:
楼上朋友说的很对,装上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这条线所对应的端口号,在编程软件里使用该COM口即可!不过要质量好的USB转串口线才能和PLC通信!

楼主:
关键我没有驱动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你们有没有Z-TEK的

网友C:
用力特线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发现在用驱动精灵自动下载就好了

网友D:
希望这个网上资料对你有用
什么是“驱动程序”呢?驱动程序即添加到操作系统中的一小块代码,其中包含有关硬件设备的信息。有了此信息,计算机就可以与设备进行通信。驱动程序是硬件厂商根据操作系统编写的配置文件,可以说没有驱动程序,计算机中的硬件就无法工作。操作系统不同,硬件的驱动程序也不同,各个硬件厂商为了保证硬件的兼容性及增强硬件的功能会不断地升级驱动程序。如:Nvidia 显卡芯片公司平均每个月会升级显卡驱动程序2-3次。驱动程序是硬件的一部分,当你安装新硬件时,驱动程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元件。凡是安装一个原本不属于你电脑中的硬件设备时,系统就会要求你安装驱动程序,将新的硬件与电脑系统连接起来。驱动程序扮演沟通的角色,把硬件的功能告诉电脑系统,并且也将系统的指令传达给硬件,让它开始工作。

网友E:
在网站下载了

网友F:
驱动当然是必须的

网友G:
我给一个比较全的USB 驱动
RS232 Driver.rar
RS422 Driver.rar
RS485 Driver.rar
RS232 或 RS422驱动安装说明.rar
RS485 Driver驱动安装说明.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