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屏一拖2个三菱plc

楼主(2011-05-28):
我想用威伦mt500的屏 带两个三菱fx-2n的plc 怎么做 没搞过这样的 请教各位师傅 谢谢

网友A(2011-10-05):
可在数据线那加个切换开关,或用继电器控制也可。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网友C:
目的是什么?
要控制2个PLC?
建议2个plc组成n:N网
触摸屏 接 主站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