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CGCNC—三菱系统

车床操作说明书

一、概  述
数控工业培训系统软件的界面高度仿真MITSUBISHI公司MITSUBISHI  E60数控系统的操作面板。操作仿真系统中的各个面板部件,其效果与操作硬件上的相应部件相同,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和简便的操作性能。所以,学会了如何使用本仿真系统进行数控加工,也就学会了操作MITSUBISHI  E60数控系统的基本技能。同时,本仿真系统是一个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可输入MastCAM、Cimatron、Pro/E等CAD/CAM软件生成的G代码零件程序进行加工,还可以对手写G代码零件程序进行加工。

本用户主要叙述了用于车床的2轴仿真系统的操作方法和编程方法。

本仿真软件要求计算机显示器的桌面分辨率大于1024×768,并且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仿真软件的实例在运行。

阅读本用户手册的注意事项:
CNC系统的功能,不单取决于CNC,且由机床,机床内强电电路、伺服系统、CNC操作面板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所以使用真实的SIEMENS系统时请详细阅读生产厂家发行的说明书。机床厂家发行的说明书中说明的事项优先于本用户手册。
目录
CGCNC—三菱系统    1
一、概  述    2
目录    3
编程部分    5
1.1插补功能    6
1.1.1 定位(快速进给;G00)    6
1.1.2 直线插补 (G01)    7
1.1.3 圆弧插补 (G02, G03)    9
1.1.4 平面选择 (G17, G18, G19)    14
1.1.5 等导程的螺纹切削(G33)    14
1.2 延时    15
1.2.1 每秒延时;(G04)    15
1.3坐标系设定功能    16
1.3.1 参考点核对(G27)    16
1.3.2 参考点(原点)复归(G28, G29)    16
1.3.3 参考点(原点)复归(G30)    17
1.4进给功能    18
1.4.1 精确停止检查(G09)    18
1.4.2同期进给/非同期进给(G94, G95)    19
1.4.3进给速度的指令和对各控制轴的影响    20
1.5程序辅助功能    22
1.5.1 精车床加工循环;(G70)    22
1.5.2 复合形固定循环(G71)    23
1.5.3 端面粗削循环;G72    26
1.5.4 成形材粗削循环;(G73)    27
1.5.5 端面车床循环;(G74)    28
1.5.6直线车床循环;(G75)    30
1.5.7复合螺纹切削循环;(G76)    32
1.5.8纵向切削循环;G77    36
1.5.9 螺纹切削循环;G78    39
1.5.10 端面切削循环 ;G79    40
辅助功能(M功能)    43
常用T指令(刀具功能)    44
S指令(主轴功能)    44
操作部分    45
1.软件的安装:    46
2. 驱动的安装:    48
2.1 MIT-E60仿真面板操作    50
2.1.1 各功能键介绍    50
1)新建零件程序    55
2)程序的读入    56
3)零件程序的编辑,存储    57
工件的对刀:    57
刀具的磨损补偿输入:    58
关于操作部分的综合应用    59

编程部分

1.1插补功能
1.1.1 定位(快速进给;G00)
功能及目的
此指令伴随坐标名称,以现在位置为起始点,坐标名称所表示的坐标为终点,以直线或非直线之路径作定位。
指令格式
G00 Xx/Ux      Zz/ Ww;
x, u, z,w 表示坐标值。
附加指令地址,对全部附加轴有效。
详细说明
(1) 一旦给予这指令, G00 模式一直保持有效,直到G01, G02, G03, G33 指令出现,才更改G00 的模式。因此,假如次指令也同样是G00,则只需指定轴地址即可。
(2) 当在G00 模式中,每一单节的起点和终点,必须做加速或减速;因此,在操作下一单节前,必须确认现用单节的指令为0,并确认加减速回路的轨迹误差状态。定位幅宽度由参数设定。
(3)(G83~G89) 用G00 来实现取消 (G80)模式。
(4) 刀具的路径为直线还是非直线可用参数来设定选取,定位的时间不改变。
(a) 直线路径︰同直线插补 (G01),速度受到各轴的快速进给速度的限制。
(b) 非直线路径︰分别由各轴的快速进给速度作定位。
(5)在G 码后面没有数值时,作为G00 处理。
注意
实际运行中G 指令值后如无数字则视为“G00”。
程序例

G00 X100 Z150 ; 绝对值指令
G00 U-80 W-150; 增量值指令
1.1.2 直线插补 (G01)
功能及目的
该指令与座标语和进给速度指令一起,使刀具以地址F 指令速度在现在位置与座标语指定终点间直线移动(插补)。但这时地址F 指令作用为进给速度通常以工具中心进行方向的线速度。
指令格式
G00 Xx/Uu Zz/Ww αα Ff ;(“α”是附加轴)
x, u,z,w :显示坐标值。

详细说明
一旦给予这指令, G01 模式一直保持有效,直到G00,G02,G03,G33 指令出现,才更改G01
模式。因此,假如这些指令也同样是G01 且进给速度不改变,则祇需要指定座标语和值即可。最初的
G01 如没有F 指令,则程序错误。
G 功能 (G70~G89),可用G01 指令来取消 (或G80)。
程序例
(例1)

G01 X50.0 Z20.0 F300;

(例2)以进给速度300mm/分按P1→P2 →P3→P4 次序切削。P0→P1,P4→P0 作刀具定位用。

G00 X200000 Z40000 ; P0→P1
G01 X100000 Z90000 F300 ; P1→P2
Z160000 ; P2→P3
X140000 Z220000 ; P3→P4
G00 X240000 Z230000 ; P4→P0
1.1.3 圆弧插补 (G02, G03)
功能及目的
该指令使刀具沿圆弧移动。
指令格式
G02 (G03) X x/ Uu Zz/Ww Ii Kk Ff ;
G02 :顺时针旋转(CW)
G03 :反时针旋转(CCW)
Xx/Uu :圆弧终点坐标,X 轴(X 为工件坐标系之绝对坐标值,U 为从现在到目标之增量值)。
Zz/Ww :圆弧终点坐标,Z 轴(Z 为工件坐标系之绝对坐标值,W 为从现在到目标之增量值)。
Ii :圆弧中心,X 轴(I 为圆弧起点到中心之X 轴坐标的半径指令增量值)。
Kk :圆弧中心,Z 轴(K 为圆弧起点到中心之Z 轴坐标的增量值)。
Ff :进给速度
圆弧中心坐标值通过输入设定单位进行指令。对使用不同输入指令单位的轴的圆弧指定需多加注意。为
了避免混淆,请使用带小数点进行指令。

详细说明
(1)G02(G03)模式一直保持有效,直到G00、 G01 或G33 出现,才改变G02(G03)的模式。圆弧的旋转方向用G02,G03 来区别。
G02:CW (顺时针方向)
G03:CCW (逆时针方向)

(2) 多象限的圆弧,可用一个程序段指令。
(3) 圆弧插补,需要下列信息。
(a) 旋转方向………………………… 顺时针(G02),反时针(G03)
(b) 圆弧终点坐标…………………… 用地址X, Z, U,W 来表示
(c) 圆弧中心坐标…………………… 用地址I, K 来表示(增量值指令)
(d) 进给速度………………………… 用地址F 来表示
(4) I,K 或R 没有指定时,会产生程序错误。
I,K 为圆弧起点到圆中心的X 轴和Z 轴之距离,要注意其正负符号。
(5) G2/G3 模式中,不能使用T 指令。
在G2/G3 的模式中指定T 指令,则产生程序错误。
程序例

G2 X120.0 Z70.0 I50.0 F200; 绝对值指令
G2 U100.0 W-50.0 I50.0 F200; 增量值指令
圆弧插补注意事项
(1) 圆弧操作的顺时针方向(G02) 或反时针方向(G03) ,是指在右手坐标系中,从与对象平面垂直相交的坐标轴的正方向往负方向看的情况。
(2) 省略所有终点坐标或终点坐标和起始坐标在同一位置的情况下,用I, K 来指定圆中心,这时指定的是一个360°的圆弧(真圆)。
圆弧插补,除了以前用圆弧中心坐标(I, K)来指定外,亦可用圆弧半径R 来直接指定。
指令格式
G02(G03)Xx/Uu/Zz/Ww Rr Ff;
x/u :X 轴终点坐标
z/w :Z 轴终点坐标
r :圆弧半径
f :进给速度
详细说明
圆弧的中心在垂直于起点和终点联机的2 等分在线,以起点为中心,r 为半径画一圆弧,此圆弧与2 等
分线的交点即为为圆弧的中心。
指令程序R 为正号,则圆弧为比半圆小的那个圆弧;R 为负号,则圆弧会比半圆大的那个圆弧

用R 指令作圆弧插补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L/(2×r)≦1
L/2-r>参数值的情况下会出现错误讯息。
在这里,L 为起点至终点的线段。
如同一程序段内R 和I ,K 同时指令时,R 指定的圆弧指令优先。
整圆指令(起点和终点一致)时,R 指定的圆弧指令马上结束不操作,请使用I ,K 指定圆弧指令
程序例
(例1)
G03   Zz1 Xx1  Rr1  Ff1; ZX平面R 指定圆弧
(例2)
G02 Xx1 Zz1  Ii1  Kk1 Rr1  Ff1;      XZ平面    R 指定圆弧
(R 指定和I, K 指定在同一程序段内时,优先处理R 指定)。

1.1.4 平面选择 (G17, G18, G19)
平面选择方式
以图1 的参数登录例就平面选择加以说明。
(1) 究竟根据基本轴及其平行轴中的哪一轴选择平面,可以由平面选择(G17, G18, G19)及同一程序段中指定的轴地址来决定。
(例)
(2) 不含平面选择G 码指令(G17, G18, G19)的程序段,平面不切换G18 X_Z_; ZX 平面Y_Z_; ZX 平面(无平面变化)
(3) 平面选择G 指令 (G17, G18, G19) 的指令程序段中,轴地址省略时,视为3 基本轴的轴地址指令。
G18;            (ZX 平面=G18XZ;)
(4) 当基本轴或是它的平行轴跟平面选择G 码 (G17, G18, G19) 重复指定在同一程序段时,按基本轴,平行轴顺序来决定平面。
G18XYZ;       ZX 平面被选择,因此Y 轴的移动和选择平面没有关系。

1.1.5 等导程的螺纹切削(G33)
功能及目的
G33 指令执行主轴旋转同期刀具进给控制,因此可执行等导程的直线螺切削加工、斜螺纹切削加工和连续螺纹切削加工。

指令格式
G33 Zz/Ww Xx/Uu Ff Qq ; (普通螺纹切削指令)
Zz, Ww, Xx, Uu :螺纹的终点地址及坐标值
Ff :长轴(移动量最多的轴)方向导程
Qq :螺纹开始的偏移角度(0.001~360.000°)

1.2 延时
1.2.1 每秒延时;(G04)
通过G04 指令可使下一单节的执行开始延时。
功能及目的
本功能为通过程序指令暂时停止机械的移动,实现时间等待状态的功能。由此可以延迟下一单节的开始。
时间等待状态可以通过输入跳跃信号取消。
指令格式
G04 Xx/Pp;
x, p……延时时间
延时时间的输入指令单位根据参数而定。
注意事项•限制事项
(1)使用本功能时,为明确为延时的X 时,请在G04 后指令X。
1.3坐标系设定功能
1.3.1 参考点核对(G27)
-功能及目的
这指令是用程序来做位置定位。这定位点如为第1 参考点,与G28 同样对机械输出参考点到达信号,因
此,此程序必须在NC 知道参考点后才做成,其作用是执行完成后,检查参考点复归是否正确。
指令格式
G27 Xx1 Zz1 αα1 Pp1 ;
G27: 核对指令
Xx1 Zz1 αα1: 复归控制轴
Pp1: 核对号码
P1:第1 参考点核对
P2:第2 参考点核对
详细说明
(1) 当P 指令省略时,为第1 参考点核对。
(2) 同时控制的轴数,可同时做参考点核对。
(3) 最后指令点如不是参考点,会产生报警。

1.3.2 参考点(原点)复归(G28, G29)
功能及目的
(1) 通过G28 指令,在G0 指令下执行被指定轴的定位后按每轴快速进给复归至第1 参考点(原点)。
(2) G29 指令与G28 或G30 的中间点为各轴独立,高速进行定位后,通过G0 依指令位置进行定位。
指令格式
G28 Xx1 Zz1 αα1;(α为附加轴)[自动参考点复归]
G29 Xx2 Zz2 αα2;(α为附加轴)[开始位置复归]
αα1/αα2 :附加轴

1.3.3 参考点(原点)复归(G30)

功能及目的

G30 P2(P3, P4)指令的指定,第2、第3 或第4 参考点(原点)位置的复归可以执行。

指令格式
G30 P2 (P3, P4) Xx1 Zz1 αα1;(α表示附加轴)
αα1 :附加轴
1.4进给功能
1.4.1 精确停止检查(G09)
功能及目的
刀具的进给速度急促变化时,为了防止机械的振动及防止转角切削时圆角的发生;机械减速停止后,定位的状态或减速时间的经过确认后,次一单节的指令才开始执行。为达成这些目的的功能即为精确停止检查功能。
指令格式
G09 G0 1(G02, G03);
精确停止检查G09,仅有效于(G01~G03)的切削指令。
程序例
N001 G09 G01 X100.000 F150 ; 确认为减速检查时间或减速停止后在定位的状态后,下一单节才开始执行。
N002 Z100.000 ;

1.4.2同期进给/非同期进给(G94, G95)
功能及目的
G95 指令时,用F 码来表示每转进给速度的指令,使用此指令时,必须在主轴附加一个旋转编码器。
指令格式

G95 指令为一持续有效模式,直到用G94 指令(每分钟进给)来改变
(1) F 码指定的范围,如下所示。
同期进给(每转进给)为用F 指令指定主轴1 转的移动量。这指令的范围如下表所示。
公制输入

(2) 每转进给的实行速度(实际机械移动速度),如下式(式1)所列。
FC=F × N × OVR……………(式1)
FC :实行速度(mm/分,)
F :指令速度(mm/转,)
N :主轴/回转转速(r/min)
OVR :切削进给速度调整
式1 所示FC 为实行速度,如有多轴同时指令时,FC 为各轴的合成量。

1.4.3进给速度的指令和对各控制轴的影响

功能及目的
如以前所提,机械有各种控制轴,这些控制轴可区分为控制直线移动的直线轴和控制旋转运动的旋转轴。
进给速度指明各轴的位移速度。然而,在刀具移动时,这些影响也随着直线轴的控制或旋转轴的控制而
不相同。
对于轴的位移,必须表示各轴的位移值,但是进给速度仅用一个值来表示即可,不需要各轴表示,因此,
当两轴以上同时控制时,需要了解各轴的进给速度。
关于进给速度的指定,相关的事项说明如下。
直线轴控制的情况
当1 轴控制或两轴以上同时控制时,用F 指令来表示进给速度,当作刀具移动方向的线速度。
(例)用“ f ”指定进给速度的直线轴(X, Z 轴)控制。

在只有直线轴控制时,用程序所表示的切削速度,即为刀具本身进给速度。指定进给速度为各轴速度的合成向量。
(注) 利用圆弧插补功能,以直线轴控制刀具沿着圆周移动时,刀具移动方向,即切线方向的速度为程序所指定的进给速度。

(例)用“ f ”来表示进给速度,利用圆弧插补功能作直线轴(X,Z 轴)控制的情况。
此情况,当刀具移动时,X 轴和Z 轴的进给速度亦变化。但X 轴和Z 轴的合成进给速度保持一定的“ f ”值。
旋转轴控制的情况
旋转轴控制时,进给速度为旋转轴的旋转速度即角速度。
因此,在刀具移动方向的切削速度即线速度,是依旋转中心和刀具的距离而变化。在程序中所指定的速度,必须考虑此距离。
(例)用“ f ”来指定进给速度且旋转轴(C 轴)控制情况下。(f 的单位为 度/分)

在这种情况,刀具移动方向的切削速度(线速度)“ fc ”︰

因此,在程序中指定进给速度必须如下︰

1.5程序辅助功能
1.5.1 精车床加工循环;(G70)
功能及目的
G71-G73 指令做粗切削加工以后,可按以下指令执行精车床加工。
指令格式
G70 A_ P_ Q_ ;
A :加工路径的程序号码(执行程序可省略)
P :加工路径的开始顺序号码(如从程序的前面开始,则可省略)
Q :加工路径的终了顺序号码(如在程序最后,则可省略)
但是Q 指定的号码,在M99 指令后,则以M99 为主。
(1)精车床加工循环中,加工路径程序的F,S,T 指令有效。
(2)G70 的循环终了时,刀具快速回到原始点,读入下面的程序段。
(例1) 顺序号码指定的时候

(例2) 程序号码指定的状况

例1、    例2 时,执行N100 循环后,接着执行N110 的程序段。

1.5.2 复合形固定循环(G71)
功能及目的
呼叫成型程序并自动计算工具路径,同时执行纵向粗削加工。
指令格式

切削形状
(1) 加工路径开始程序段和加工路径结束程序段
G71 Aa Pp Qq
指定加工路径开始及结束的程序段。
加工路径形状程序段数、依倒角、倒角半径指令、刀尖半径指令、所插入程序段最大为50 个程序段。
超过规定程序段数会产生程序错误。
指令格式:

切削形状
(1) 加工路径开始程序段和加工路径结束程序段
G71 Aa Pp Qq
指定加工路径开始及结束的程序段。
加工路径形状程序段数、依倒角、倒角半径指令、刀尖半径指令、所插入程序段最大为50 个程序段。
超过规定程序段数会产生程序错误。

(2) 开放部加工
粗切削循环对应工件一侧开放部的加工,指定完成形状开始单节和完成形状结束单节。

1.5.3 端面粗削循环;G72
功能及目的
呼叫切削路径程序并自动计算刀具路径,同时执行端面方向的粗削加工。
指令格式
1.5.4 成形材粗削循环;(G73)
G73功能及目的
呼叫切削路径程序并自动计算路径,同时按加工形状进行粗削加工。
指令格式

上图的程序从S→A→E 指令执行。
A→E 之间必须延X 轴方向、Z 轴作单向变化。
1 个循环构成
1 个循环构成如下所示。

切削量为切削预留量(i,k)除以分割次数(d - 1)的值。
X 轴方向i/(d - 1)
Z 轴方向k/(d - 1)
但是,没有分割的时候,切削量由最后次数来调整。

1.5.5 端面车床循环;(G74)
功能及目的
G74 指令通过沟槽终点坐标、切削量、刀具的偏移量、切削底端刀具偏离量等指令,在工件的端面方向自动执行固定循环。加工程序指令如下所示
指令格式

单节操作停止
在1~12 各程序段停止。
其它
(1) X/U,P 省略或x,i 的值为0 时,只有Z 轴操作。但Rd 指令未指定符号时,则刀具切削到底部会偏离。
(2) X/U,Z/W 没有指定时以参数指定(G74Re)来处理。指定G74 Pi Qk Rd;时,以Rd、Re 为返回量。
(3) 当Rd 指定为负符号,或无指定的情况下,其偏离方向均不受影响。
(4) 以下的情况会产生程序错误(P204)
(a) X/U 被指定而i=0 或P 不被指定时。
(b) 刀具的偏移量i 比x 轴的移动量大时。
(c) 偏离量d 比偏移量i 大时。
(d) 退刀量e 比切削量k 大时。
(e) 切削量k 的值比孔的深度w 大时。
1.5.6直线车床循环;(G75)
G75功能及目的
G75 根据沟槽终点坐标、切削量、刀具的偏移量、在切削底部指令字节偏离量,自动地执行棒材从向沟
槽切削的固定循环。
指令格式

单节操作停止
在1~12 各程序段停止。
其它
(1) Z/W,Q 省略或“z”、“k”的值为0 时,只有X 轴操作(切沟槽)。但有Rd 指令无符号时的
情况下,则切削至底端后偏离。
(2) X/U,Z/W 两者都没有指定时以参数指定(G75 Re)来处理。
G75 PiQkPd:指令行时Rd 将成为Re 设定退回量。
(3) 当Rd 有负符号,或无符号的情况下,均不影响偏离方向。
(4) 以下的情况会产生程序错误
(a) Z/W 被指定而“k”=0 或Q 不被指定时
(b) 刀具的偏移量k 比z 轴的移动量大时
(c) 偏离量d 比偏移量k 大时
(d) 退回量e 比切削量i 大时
(e) 切削量i 的值比孔的深度u/2 的值大时
1.5.7复合螺纹切削循环;(G76)
视为复合形固定循功能及目的
G76 指定螺纹切削起点和终点,可以以任意角度切入,每次自动切入相同横截面图的固定循环。考虑螺纹终点坐标和倾斜高度的指定值,还可进行各种从向螺纹切削。
详细说明

G76 Pmra Rd;
G76 X/U Z/W Ri Pk Qρd Fλ;
m : 切削次数00~99(持续有效)
R : 倒角量00~99(持续有效)
以螺纹螺距1 为基准,0.01~9.91 为加工幅度范围、小数点省略以2 位整数表示。
a : 刀尖角度(螺纹角度)00~99(持续有效)0°~99°的角度以1°为单位指定。
“m”,“r”和“a”可用地址P 持续指定。
(例)m=5,r=1.5,a=0°时,P 值为051500 即P051500,前后的0 不能省略
d : 预留量(持续有效)
X/U : 螺纹部分的X 轴终点坐标
螺纹部分的终点X 轴坐标,可用绝对值或增量值来表示。
Z/W : 螺纹部分的Z 轴终点坐标
螺纹部分的Z 轴坐标,可用绝对值或增量值来表示。
i : 螺纹的倾斜部分的高度(半径值)
当i=0 时为直线螺纹
k : 螺牙高度
螺牙的高度用正的半径值表示。
ρd : 切削量
第一次的切削量以正的半径值指令。
λ : 螺纹螺距
  (注1) 上面所述,在1 个程序段不能有两个G76 指令。P,Q,R 指令的数据,根据有无轴地址X/U,Z/W 进行自动判别。
(注2) 上述持续有效数据“r”可由参数来设定,也可用程序指令来修改参数设定值。
(注3) 倒角量的指定,在螺纹切削固定循环时亦有效。
(注4) 以下的情况会产生程序错误。
(a) “a”的值在规定以外时
(b) X 指令和Z 指令的任何一个没有指定或X 指令和Z 指令任何一个的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相同时
(c) 螺牙高度比螺纹底端X 轴的移动大时
注5:遵守螺纹切削指令(G33),螺纹切削循环(G78)的注意事项。
1 个循环构成
1 个循环中的① 、②、⑤、⑥为快速进给,③和④以F 指定切削进给速度移动。

程序辅助功能
复合形固定循环
程序例
插入动作
(1) 在执行G76 时压下暂停键,如在螺纹切削中时,则没有螺纹切削的程序段执行完毕后自动停止。
(自动运转暂停时灯亮,自动运转停止时熄灭。)如不在螺纹切削中,以及开始执行螺纹切削指
令到轴移动开始之间,自动运转暂停灯亮,变为暂停状态。
(2) 在执行G76 中转换到其它自动运转模式时,如从自动运转切换到手动模式,或单节操作运转时,
运转直至① 、④、⑤完了后停止。
(3)G76 执行中空运转有效/无效在螺纹切削中不会有变化。
13.2.8 复合型固定循环(G70~G76)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 复合形固定循环的程序段所需的参数必须全部设定。
(2) 路径加工程序如已储存于内存里面,可在记忆运转、MDI 运转、纸带运转等各模式中执行复合形
固定循环。
(3) 执行G70~G73 时,P,Q 指定的加工路径程序的序号,不得在程序段内重复。
(4) G71~G73 程序段内,P,Q 指定的路径加工程序,如有倒角、倒角半径R、刀尖半径R 补偿时,包括自动插入程序段不得超过200 个程序段。如果超过时, 会产生程序错误(P202)。
切削开始位置为循环开始点的情况下(#1271 exit07/bit5=1),加工路径程序最大程序段为199。(循环起点在加工路径程序终点外侧时)
(5) G71~G73 程序段内,请指定路径加工程序为X 轴和Z 轴单向变化程序(只增加或只减少)。
(6) 路径加工程序内没有移动的程序段视为无效。
(7) 路径加工程序内的N,F,S,M,T 都无效。
(8) 路径加工程序内有下列指令时,产生程序错误(P201)。
(a) 参考点复位指令(G27,G28,G29,G30)
(b) 螺纹切削(G33)
(c) 固定循环
(d) 跳跃功能(G31,G37)
(9) 路径加工程序内,如有子程序或宏过程调用指令,则同样执行。
(10)单节除了螺纹切削循环外,在各程序段的终点(始点)停止。
13. 程序辅助功能
13.2 复合形固定循环
- 189 -
(11) G71,G72,G73 的指令结束时,下个程序段的执行有用顺序号码指定和程序号指定两种不同的情况,要特别注意。

(12) G07 指令结束时的下一程序段为指令程序段的下一个程序段。

(13) 复合形固定循环(G70~G76)执行中,可作手动插入,但插入完成后,必须回到手动插入位置再继续执行。如未回到插入位置就启动,则之后的操作会按手动插入量发生偏离。
(14) 复合形固定循环为非持续有效模式,所以必须每次都指定。
(15) 在G71、G72,因为刀尖半径R 补偿,导致第二程序段Z 轴不动时或Z 轴产生反方向移动时,会发生P203 程序错误。
(16) G70~G73 加工形状程序为同一程序段内时,如P 和Q 两方无指定,则会形成程序错误。
但是,在G71~G73,A,P,Q 皆没有指定时,被环I 的第一程序段,不会发生错误。

1.5.8纵向切削循环;G77
下列指令可进行直线纵向连续切削。
G77 X/U_ Z/W_ F_ ;

倾斜切削
下列为倾斜纵向连续切削
G77 X/U_ Z/W_ R_ F_ ;

倾斜切削
下列为倾斜纵向连续切削
G77 X/U_ Z/W_ R_ F_ ;

单节在1,2,3,4 各操作终点停止。
U,W 和R 的符号不同时,会形成下列不同的形状。

(2)、(3)的情况,如未满足下列条件,则产生程序错误(“P191”);
|u/2|≧|r|
1.5.9 螺纹切削循环;G78
直线螺纹切削
下列指令可进行直线螺纹切削。
G78 X/U_ Z/W_ F/E_ Q_ ;

倾斜切削
下列指令为倾斜螺纹切削
G78 X/U_ Z/W_ R_ F/E_ Q_ ;

U,W 和R 的符号不同,会形成以下不同的形状。

(2)、(3)的情况,如未满足下列条件,则产生程序错误(“P191”):
|u/2|≧|r|
(注1) 螺纹切削开始偏移角度非新型式。在G78 无Q 指令情况下视为「Q0」。
(注2) G78 的Q 指令超过360.000 情况下视为「Q360.000」。
(注3) G78 为1 循环时进行1 条切削。进行2 条切削的情况下,请变更Q 值并指定相同指令。
1.5.10 端面切削循环 ;G79
直线切削
下列指令可进行直线端面方向连续切削。
G79 X/U_ Z/W_ F_ ;

倾斜切削
下列指令为倾斜螺纹切削
G79 X/U_ Z/W_ R_ F_ ;

单节在1,2,3,4 各操作终点停止
U,W 和R 的符号不同,会形成下列不同的形状。

(2)、(3)的情况,如未满足下列条件、则产生程序错误(“P191”):
|w|≧|r|
13.2 复合形固定循环
功能及目的
该功能可在程序段通过程序指令执行预先设置的固定循环。
固定循环有以下几种。

上述功能中,复合形固定循环I(G70~G73)如没有指定加工形状程序的路径,则不能使用。
指令格

详细说明
(1) 复合形固定循环I 的A,P,Q 指令如下所述。
(a) 无A 指令时,直接呼叫执行程序的P 和Q。如有A 指令,没有P 指令时,则A 指令指定程序的第一程序段视为P 指令。
(b)如没有Q 指令时,继续执行直至找到M99 指令。如Q 指令和M99 指令都没有时,则继续执行直至形状加工程序的最终程序段。
辅助功能(M功能)
常用M指令
指令    功能    说明    备注
M00    程序暂停    执行M00后,机床所有动作均被切断,重新按动程序启动按钮后,再继续执行后面的程序段执行过程和M00相同,
M01    任选暂停    只是在机床控制面板上的“任选停止”开关置于接通位置时,该指令才有效切断机床所有动作,并使程序复位

M30    主程序结束
切断机床所有动作,并使程序复位。
M03    主轴正转
M04
    主轴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8    冷削液开
M09
    冷削液关
    M98
调用子程序    其后P地址指定子程序,
L地址指定调用次数。
M99

子程序结束
    子程序结束,并返回到
主程序中的M98所在
程序的下一行。

常用T指令(刀具功能)
刀具功能是表示换刀功能、它是由字母T和其后的四位数字表示,其中前两位为刀具号,后两位为刀具补偿号。
S指令(主轴功能)
主轴功能主要是表示主轴旋转速度,它由S和其后的数字组成,例如:S600表示主轴转速600r/min。
操作部分
第一章      软件安装
1.软件的安装:
1.1 安装的境

项目    基本环境    建议环境
硬件规范    CPU    PentiumⅡ300    Pentium4 2.0G
    内存    不少于64MB    128MB以上
    硬盘    不少于20G    40G以上
    显存    不少于32MB    64MB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NT/Windows 2000等。        推荐XP
1.2    软件的安装

图片和全部文件太大,传不上来,需要的去下面的链接下载
原文下载地址
更多数控技术资料下载:数控资料下载

网友A: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