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松下定时器TMY用法指教

楼主(2011-05-28):
详细看图。它怎么把2个定时的线圈连起来还有输出,怎么个解释TM2,TM3这块

网友A:
松下的和三菱不一样,三菱中不支持线圈之后带线圈,松下是支持的
图上的你可以直接理解为TMY2,TMY3的常开触点,延时到了闭合。

网友B:
TM2先动作后TM3才可以动作然后R10B才动作

楼主:
谢谢2位大哥的关照,小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