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1-05-28):
单位空压机(15KW)的空气开关其中一相老是烧,而且两台空压机的情况相同,已换N个,怀疑此相电有问题,可测量相间及对零电压均正常,而且空压机控制器显示的三相电流也基本平衡,设备电机的空气开关此相也多数过热,实不知问题所在?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空开的下方除了给空压机,还有给别的什么设备,会不会因为是别的设备导致空开损坏。

网友B:
建议你用钳表钳一下三相电流,因为一般的空压机只有两个互感器,如果三相电流真如你所说平衡的话那就还是新问题也?

网友C:
首先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不要相信你的电流表,说不定你的电流表时间太长老化或是显示不准,然后用兆欧表测量下空压机的三相线圈的电阻平不平衡,我初步怀疑是你的空压机的马达有问题。

网友D:
用钳表钳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检测电机绝缘及阻值,紧固接线端子。

网友E:
改CJ20-63接触器控制,还是烧触点的话,改CJ20-100的接触器,别忘了加一个热继电器哦。

网友F:
测量相间及对零电压均正常,三相电流也基本平衡,马达没有问题,可加大电机的空气开关容量,紧固接线端子。

网友G:
别怀疑设备了,查一下你的电源进线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注意主断路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