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问题

楼主(2011-05-28):
例如每隔3秒钟得到一个输出,不停止就一直工作下去,哪位老师帮帮忙我是新手不是很会

网友A:
你得到的输出要ON多长时间?
输出时间1秒钟就可以

网友B:
请看这个程序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30
LD T0
OUT T1 K10
OUT Y0
下载积分:+2(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上的兄弟你这样启动以后Y0就一直输出了(如果不按X1的话),楼主的意思是每隔3秒钟得到一个输出,不停止就一直工作下去,应该是说每三秒YO输出一次,我想问楼主的是想输出多长时间?
是这个意思的,不停止就一直循环工作的,输出设定1秒钟,

网友C:
三楼说得在理哦~!

网友D:
是不是延时3秒开,然后延时3秒关?

网友E:
LDI T0 ;
OUT T0
LD= T0 K0
OUT Y0 ;
LD= T0 K3 ;
RST Y0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ld x1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30 ld t0
out y0 out t1 k30

网友B:
每隔3秒输出1秒
谢谢指教,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G:
你可以用移位指令加一个3秒的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