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死我了,PLC不能通讯,求救。

楼主(2011-05-28):
本人WIN7系统, GX DEVELOPER8.86能打开程序,也能仿真,就是不能和PLC通讯,新电脑,是USB连接的,换了几个USB口都不行
求救啊。
当然设置了USB了,默认的USB嘛。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Q系列plc啊。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端口设置成为USB 端口吗!

网友B:
首先,目前的三菱PLC只有少数支持USB直接连接,如FX3G,Q的部分。其它的根本连USB口都没有,何来的USB连接?
你应该用的是USB转232口+SC09,或者是USB-SC09吧?这两个无论哪个,都必须安装驱动,然后系统会产生个虚拟的232口,连接时,GX-D中选232,并选这个虚拟232口的COM号。
下载积分:+4(liuhuaxi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老大正解,所以我用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就没这么多事。

网友D:
用好点的USB--COM的转接线,也暂时还没有遇到过不能连接通讯的PLC,
连接过三菱FX A Q系列PLC,F 900 A9XX; GOT1000系列的触摸屏,西门子的S7-200,300,400PLC,6RA70,6SE70等驱动器,LENZE的9300系列伺服,OMRON的C系列的PLC等。另外还有一些威纶,海泰克等的东西。一直很顺利的连接。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该数据线的使用方法,第一次吧,你把2 楼师傅的帖子要仔细阅读必定对你有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