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8):
1.用PLC的PID功能发出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
2.压力传感器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控制?听说有多泵卡之类的?
3.用恒压供水控制器控制?

目前大家都是用什么方式来做的恒压供水?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场合不一样,控制方式也不一样吗?那种控制好做一些?

我想自己做个恒压供水的实验,PLC  变频器  模拟模块  压力传感器都有,我怎么来实验我做的恒压供水可靠吗?怎么来实验?

楼主:
大家说说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技术很成熟了,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B:
用变频器,最简单省钱的是用接点压力表

网友C:
分场合,但是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D:
我做过几个工程用丹佛斯7000恒压供水变频器0----10公斤传感器可实现调压恒压供水和多台泵控制

网友D:
补充一点:多年下来电气零故障

网友E:
单泵用远传表+变频器就行了,多泵就选用控制器,接线少,稳定、可靠

QQ:1792595232

网友E:
单泵用远传表+变频器就行了,多泵就选用控制器,接线少,稳定、可靠,欢迎登陆www.zpdq.com,希望对你有帮助!

QQ:1792595232

网友E:
单泵用远传表+变频器就行了,多泵就选用控制器,接线少,稳定、可靠,欢迎登陆www.zpdq.net,希望对你有帮助!

QQ:1792595232

网友F:
单泵用远传表与变频器就可以了。这样最省事,接线有少。故障率低啊。

网友G:
压力传感器经PI调节后作为变频器的模拟输入。

楼主:
就是说一般的单泵控制的话,用一个变频器和一个压力传感器就搞定了,那么3台泵呢?选什么方式比较好

网友H:
用变频器,现在市场上有专用供水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很多恒压供水的方案,买回来按照说明书做就好了。丹佛斯、爱默生的比较好

网友I:
远传压力表加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J:
看你用在哪里。如果是卖设备的话,用控制器或者PLC。文本 好忽悠点 自己做实验就压力表和变频器就行

网友K:
其实只要不做人机什么的,用个带PID的控制器完全可以取代PLC。

网友L:
用PLC的PID功能发出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 毕竟自己编的PID程序稳定性好 有一定技术含量 程序修改起来方便 利于改造, 恒压就是给定一个目标值 使一个变量稳定在这个值上 形成闭环控制.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M:
用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变频器内有PID控制。

网友N:
单泵用远传表+变频器就行了,多泵就选用控制器

网友O:
PLC PID,控制灵活,可以举一反三,练手不考虑成本,用这个比较好。

网友P:
PLC 变频器 模拟模块 压力传感器都可以的
秦汉

网友E(2011-07-26):
我们正在开发中。。。。。最方便采用微电脑控制器,不受变频器品牌 功能影响,接线少PID控制也不错,比变频器自带的功能要好得多!不妨试试!
www.zpdq.net
QQ: 17925 95232 手机:158 2221 0719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