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解答

楼主(2011-05-28):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RE怎么安装后不能使用。我以前安装过,能正常使用,因重装操作系统后,再安装该软件就不能用了。请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版本不是激活版,你再下一个吧。好像是8.01版的好用。

网友B:
是 不是不能创建工程啊?有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特别是GHOST版系统。建议安装GX7 ,这个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
谢谢3楼,安了GX7后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