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内存占用问题

楼主(2011-05-29):
前两天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了STEP 7 V5.4,WINCC6.0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后,成了开机自启动了,还增加了许多服务项,内存占用了,500多M,机器速度很慢,禁掉了一些服务,安装的上述软件又用不了了,怎么办?先谢谢了!

网友A:
没啥办法,西门子就这德性,可能WINCC FLEXIBLE安装2008SP2稍好点,我记得我以前安装2008,机器很慢,安装2008SP2后好像比2008快一点。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得用内存养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得用内存养着
可以做批处理,把西门子的服务设置为手动,通过打开批处理的快捷方式,来顺序启动西门子的服务进程。
下面是启动西门子软件的服务进程
net start almservice
start /wait net start S7asysvx
start /wait net start s7oiehsx
。。。。。。。。。。。。。。。

网友B:
算了,4G的内存占用点就占用点吧

网友D:
汗,都4G内存还差那么点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