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GX Developr 7 里面怎么没有FX3U的~~~~[ sell=5][/sell]

网友A:
FX3U需要版本8.52以上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楼上的大哥咯~

网友B:
1楼大哥请教一下S7200、S7300编程软件、编程线是否通用啊?【我公司将要购一台(西门子PLC)设备】

网友A:
S7-200用PPI线,S7-300用MPI线。
当然你如果有CP5512,CP5712可以通吃。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哥啊,那我就买CP5512的数据线 。

网友C:
赞一个,1楼的道行挺深的!